win7系统与s7 300通讯

楼主(2012-11-10):
我本本是win7系统,与s7 300通讯时,显示usb为黄色?,显示驱动为最新的,无法建立连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软件是Home版还是PRO版?电缆是原装的不?

楼主:
32位旗舰版,电缆是原装的

楼主:
软件是5.5版本

网友B:
用PRO版,如省事就用XP

网友C:
usb为黄色?是黄色惊叹号吗?如果是重新驱动下。

网友D:
驱动安装好了 比较简单的

楼主:
重新驱动了,也是一样显示黄色惊叹号!并显示显示是新驱动

网友E:
难道是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F:
重新安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