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各位大侠好!
鄙人现在本科大三,在学校带着一个小组做项目,其中有一部分是智能加热。就是能根据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别,调整加热功率以维持加热箱内的温度与设定的温度相近或者一样(如果能按照设定加热曲线加热那就更好了)。原本是用labview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进一步控制旋转式变阻器的接入阻值大小达到控制加热功率的目的,现在负责labvieW部分的同学没有突破性进展,请教了博士学长和硕士学姐,他们对labview输出脉冲这块均不熟悉,查找了好多书籍也没找对相关案例,就是关于如何制作脉冲都很少有文字图片叙述。这一块现在就卡这儿了,我有考虑用PLC或者单片机来实现智能加热,但不知道还来不来的及,我们明年开学3、4月就要结题了,下个月要考六级,还有期末考试和课程设计,时间不会很充裕,但是挤挤也是有的。现在是不知道labview能否顺利实现智能控制,如果不能,现在改变方案是否还来得及,改变方案的话又应该怎么做。导师的意思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手动调,labview只用来采集观察对比数据,但是我很想就这块让我们的项目加分。
另外,这个加热部分是四个红外加热管均布在一个110mmX110mmX600mm的长方体金属箱内,总加热功率控制在2000W到4000W之间,成本要控制在2000元以内,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方案敬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哇,头次看到如此与实际相差甚远的“课题”,不就是想控制红外加热管做恒温控制吗?用得着labview?一个固态继电器加一个小型智能温控器就搞定了。

如果是采用Labview,那就要板卡输出PWM信号,频率不要太高了,时间周期5s左右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头次看到如此与实际相差甚远的“课题”,不就是想控制红外加热管做恒温控制吗?用得着labview?一个固态继电器加一个小型智能温控器就搞定了。

如果是采用Labview,那就要板卡输出PWM信号,频率不要太高了,时间周期5s左右足矣。

因为导师原本是想能根据设定加热曲线控制加热功率,但是因为labview这一块遇到了问题,所以降低了要求,改为定温控制了

网友A:
就是设定加热曲线,也无妨,关键是要知道加热实际值的温升曲线。有了温升曲线(加热管全部100%加热时,温升与时间的关系),设定加热曲线也没问题呀。

不要输出脉冲信号,要输出PWM信号。即设定值与实际值占空比变化信号。而且温度的惰性很大,PWM时间周期要尽可能地大些。另外加热曲线设定值的变化率要符合加热温升的能力。

总之,这个项目不难做。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必须要到位才行。理论也不深,东西也不难做。努力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设定加热曲线,也无妨,关键是要知道加热实际值的温升曲线。有了温升曲线(加热管全部100%加热时,温升与时间的关系),设定加热曲线也没问题呀。

不要输出脉冲信号,要输出PWM信号。即设定值与实际值占空比变化信号。而且温度的惰性很大,PWM时间周期要尽可能地大些。另外加热曲线设定值的变化率要符合加热温升的能力。

总之,这个项目不难做。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必须要到位才行。理论也不深,东西也不难做。努力呦。

在别的论坛有网友说用步进电机控制变阻器的方法过时了,效率也低,建议用可控硅,您的建议怎样的呢?用什么来执行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别的论坛有网友说用步进电机控制变阻器的方法过时了,效率也低,建议用可控硅,您的建议怎样的呢?用什么来执行比较好?谢谢.

如果使用可变电阻调压,确实比较古董了。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固态继电器(双向可控硅),采用过零触发的模式,用PWM方式温控。实现的是温度闭环控制电子调压。省事,结构简练,可靠性高。而且成本不高。

你要做的事:

第一,固态继电器与电网和加热管串联;

第二,由你的Labview自己搭建一个温度设定值与温度实际值比较运算调节器,其输出信号采用PWM调制;然后由板卡输出幅值DC24V以内的PWM调制的脉冲信号,频率在0.2至0.1Hz即可;

第三,脉冲信号连接固态继电器的触发端。

这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事。

网友A:
哦,当然了,如果学校出于某种考虑,为了让你们学生提高动手能力,了解更多的知识。原方案也不是不可取。比如,如果原方案做成了。你们能得到的收获是:

1.熟悉掌握了温度闭环控制工艺;
2.熟悉掌握了步进电机的使用方法;
3.熟悉和掌握了Labview的编程使用。

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反正也是实习的项目,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但对你们学生而言,是很有用的。拆解各个功能,都可以运用于其他的。为你们的工作能力做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当然了,如果学校出于某种考虑,为了让你们学生提高动手能力,了解更多的知识。原方案也不是不可取。比如,如果原方案做成了。你们能得到的收获是:

1.熟悉掌握了温度闭环控制工艺;
2.熟悉掌握了步进电机的使用方法;
3.熟悉和掌握了Labview的编程使用。

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反正也是实习的项目,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但对你们学生而言,是很有用的。拆解各个功能,都可以运用于其他的。为你们的工作能力做积累。

很感谢您提供这些思路。
昨天我们又找老师讨论了,老师的意思是,用变阻器控制加热功率的方案不能弃掉,因为不能突然出现过大得加热功率,容易对加热箱里头的产品质量造成不好的影响。加热部分的要求是能根据不同的工艺要求,设定不同的能基本维持所需温度的加热功率,同时也要有个继电器控制温度范围。所以现在确定的方案是用labview控制步进电机来控制加热功率,同时有一个继电器来控制电路的开和闭。我们现在的难题是怎样用labview的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在这一块没有找到学习资料,会labview的学长学姐都不熟悉这一块,前辈您可以提供些思路或方法吗?如果能推荐有讲labview控制步进电机的书或资料也很感谢!我从学校图书馆到国家图书馆到王府井书店,找了好多书都没看到有详细讲这块的,即使有些书有讲但也只言片语,看不太明白。

网友B:
直接找他们的售后最简单...
坛子里原来不是有个推销这玩意的么,叫他来搞定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找ni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就可以搞定。话说回来了,学生们不知怎么搞,那老师呢,老师也应该指导学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找ni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就可以搞定。话说回来了,学生们不知怎么搞,那老师呢,老师也应该指导学生嘛。

老师知道那个可以那么做,但具体怎么做是要我们学生来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找ni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就可以搞定。话说回来了,学生们不知怎么搞,那老师呢,老师也应该指导学生嘛。

老师知道那个可以那么做,但具体怎么做是要我们学生来搞定的

我看是你老师知道可以那么做就是没做过吧,所以才叫你们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找ni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就可以搞定。话说回来了,学生们不知怎么搞,那老师呢,老师也应该指导学生嘛。

老师知道那个可以那么做,但具体怎么做是要我们学生来搞定的

我看是你老师知道可以那么做就是没做过吧,所以才叫你们搞定

或许是吧,反正他是知道那个软件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应该是不会那个软件的,他的博士生和研究生虽然会那个软件,但在用labview控制步进电机这块均不熟悉

网友C(2020-07-04):
我们有一个项目也遇到labview发脉冲的问题,后来是通过labview串口发送字符串给CR-USB2步进电机控制器解决的,控制器本身有驱动功能,所以后端直接连步进电机。我们是驱动一个电移台,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滚珠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