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修康沃P3变频器一台,原先是炸模块,修好之后发现风扇不转。拔下风扇,量到端子上有24V电压,以为是风扇坏了,换了个新风扇还是不转。仔细测量发现,不接风扇有24V电压,一接风扇只有3V多了。换了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无效,换开关变压器也无效,换开关管还是无效,不知道是何缘故,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还有其他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B:
风扇是受CPU信号控制的,应当有个光耦控制一个三个三极管串接在风扇回路的24V负极,如果管子没导通相当于风扇没有对24V负极形成回路,肯定会不转动。管子不导通相当于24V的地是悬空的,你测量是有24V电压,但一带负载电压立马被拉地,所以出现你上面出现的情况,你再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C:
24V不是直接给电风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