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想用一个智能温控仪控制加热温度还需要哪些东西?现在已经有了热电偶,加热箱,加热管,还需要哪些东西呢?只要个继电器就可以吗?执行模块温控仪里面本身就有吗?还是另外准备?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还需要加热用的接触器吧,或者固态继电器也可的。

网友B:
如果是位式控制,就是楼主和1楼说的这些东西了。但对温度要求较高时,可能就需要用PID控制了,这时所用装置会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位式控制,就是楼主和1楼说的这些东西了。但对温度要求较高时,可能就需要用PID控制了,这时所用装置会有点差别。

经过小组讨论,确定要用PID控制,不能老让继电器跳,在达到设定温度时,加热功率最好是刚能维持温度就好,如果用PID控制,应该怎样呢?我们只是有个概念,但具体的都是菜鸟,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C:
要求温度精度不高用你的那套就可以,加热管是多少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温度精度不高用你的那套就可以,加热管是多少瓦的

每个一千瓦,共四个,箱体两端有直径约60mm的圆形开口,保温效果不好。

网友C:
继电器触点通过电流小,买个交流接触器接上就行,线圈电压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位式控制,就是楼主和1楼说的这些东西了。但对温度要求较高时,可能就需要用PID控制了,这时所用装置会有点差别。

经过小组讨论,确定要用PID控制,不能老让继电器跳,在达到设定温度时,加热功率最好是刚能维持温度就好,如果用PID控制,应该怎样呢?我们只是有个概念,但具体的都是菜鸟,还请大侠指教!
为了不老让继电器跳而选择PID控制,这理由不充分,因为使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就可克服这一问题。从另一个帖子上知,你们是学生在做课题, 并拟采用Labview来做,看来是不讲实用而是追求先进性。如果讲实用则这样的电加热控制使用时间比例控制就可达到较满意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位式控制,就是楼主和1楼说的这些东西了。但对温度要求较高时,可能就需要用PID控制了,这时所用装置会有点差别。

经过小组讨论,确定要用PID控制,不能老让继电器跳,在达到设定温度时,加热功率最好是刚能维持温度就好,如果用PID控制,应该怎样呢?我们只是有个概念,但具体的都是菜鸟,还请大侠指教!
为了不老让继电器跳而选择PID控制,这理由不充分,因为使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就可克服这一问题。从另一个帖子上知,你们是学生在做课题, 并拟采用Labview来做,看来是不讲实用而是追求先进性。如果讲实用则这样的电加热控制使用时间比例控制就可达到较满意的效果了。

很感谢您能关注我的帖子!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是学生在做课题.我们的加热箱不是封闭的,110mmX110mmX600mm的加热箱,两侧开有直径60多毫米的圆孔,保温效果不佳。加热方案的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要用一个旋转式变阻器串联到加热电路中控制加热功率,使之与能维持设定温度所需的加热功率相适应,同时用一个温控仪和继电器来控制加热电路的开和闭。变阻器的控制是通过labview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来实现的,但我们现在的难题是怎样用labview通过脉冲序列或者PWM调制来实现,前辈您在这方面可以给些指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位式控制,就是楼主和1楼说的这些东西了。但对温度要求较高时,可能就需要用PID控制了,这时所用装置会有点差别。

经过小组讨论,确定要用PID控制,不能老让继电器跳,在达到设定温度时,加热功率最好是刚能维持温度就好,如果用PID控制,应该怎样呢?我们只是有个概念,但具体的都是菜鸟,还请大侠指教!
为了不老让继电器跳而选择PID控制,这理由不充分,因为使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就可克服这一问题。从另一个帖子上知,你们是学生在做课题, 并拟采用Labview来做,看来是不讲实用而是追求先进性。如果讲实用则这样的电加热控制使用时间比例控制就可达到较满意的效果了。

我们采取那样的方案主要是考虑加热箱里面的产品不能接受突然的高温,温度需维持在一个较稳定的范围.

网友B:
加热箱的容积很小,其加温、降温过程都可能很快。由于产品不能接受突然的高温,及为了减少温度变化,为什么不搞分组加热?即固定一组电热丝经常通电加热,而另一组电热丝由仪表来控温。电热丝分组后通过变阻器的电流减小了,有利于延长其寿命。

网友D:
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