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时间继电器内的集成电路块CD4541BE,那位师傅了解的麻烦讲一讲。

楼主:
怎么上图片啊?

网友A:
CD4541的资料,应当好找。

网友B:
其内部电路主要由振荡器、可编程16级二分频器、自动和手动复位电路、计数器、输出状态的逻辑控制电路等部分构成。Rtc、Ctc、Rs是振荡器外接阻容网络端.3脚的RS应当满足大于10KΩ和大于2Rtc两个条件。当Rtc、Ctc的阻值确定之后,即决定了振荡器的振荡频率,振荡频率f=1/(2.3*Rtc*Ctc)。AR(5脚)是自动复位端.当AR为低电平时.电路在通电时会自动复位.使计数器清零。MR(6脚)是手动复位端.当MR为高电平时,电路复位。8脚(Q端)是输出端。9脚是输出选择端.用来选择Q端在电路初始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M端(10脚)是单定时/循环输出方式选择端.当M=0时是选择单定时输出方式.所谓单定时方式是指电路定时时间到后,输出端Q的电平跳变后始终保持不变。直到下一次复位信号的到来;当M=1时是选择循环输出方式.循环方式是指Q端电平将按设定的时间作周期性跳变。A、B是分频器编程输入端.当A=B=1,电路可获得最大的定时时间.即T=216-1*2.3*Rtc*Ctc

网友C:
百度文库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上图片啊?
【新手指南】教你玩转工控论坛-----论坛各项操作全解答

楼主:
请教师傅们,表2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