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行不行

楼主(2012-11-10):
变频器制动单元带的电阻,50欧姆,我想拿它当取暖,就是接上220V ,请问行吗?

网友A:
制动电阻才几瓦?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行 对吗

网友B:
行,就是用的时间不太长。

网友C:
电炉子就是电阻。

网友D:
一个是感性负载,发热的是阻性负载吧

网友E:
电阻的瓦数小了,长时间通上电就坏了,快1000瓦了,欧姆定律

网友F:
如果多了可以串并用,总比在那放着不用好

网友C:
制动电阻当电炉子使不合适,如果是取暖,成本太高了,浪费。如果是做饭,那绝缘问题是个事。总之,做什么用的就是做什么用的。从结构和防护等级都不适合改成电炉子呀。

网友G:
没问题 ,工地上他们都用那个1000W的那个 灯管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