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

楼主(2012-11-10):
现有十多个H961温度表出现同样的故障.上电后显示open.说明书上提示为入力开路或电讯线断,检查连线正常,那位大哥帮我分析下原因啊,谢谢!!!!

网友A:
十多台表同时出现一样的故障,看来问题具有共性,应该还是先查找公用部分电路。

网友B:
按理说应该是测温的出现问题,检查下传感器,是不是模拟量过来有问题!

网友C:
断开传感信号输入,直接输入标准信号到仪表,就知道哪一方的故障。

网友D:
因为是共性问题,
所以猜想原因:
1.输入类型设定问题,与测温体不匹配。
2.测温体接线问题,整体错位。
3.仪表批次品质问题。

建议,先自行诊断一下,如果分析不出,且保证外部接线没问题,
那么初始化仪表,重新设定一遍看看。
再不行,联系厂家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