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施耐德ATV11变频器220V输入的,接电后变频器频率显示为8.0  但电机不转(电机没问题,试过把电机直接工频电压电机正常运转), 把电机的线拆掉用万用表量到电压大约11V(三相平衡),接上电机后再量电压显示为60V左右(三相也平衡),求帮助分析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小变频没什么力,电机拖着负载的话可能转不动的。加大频率试试

网友B:
电机多大的,8HZ时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