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在一个设计方案中用一台三菱的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驱动一个气动卡盘,在圆周间歇运动控制中发现运动不匀速且停止后又往回拉的现象,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伺服电机型号HF-KN13J-S100
不带刹车,100W

网友A:
有没有报过载的警,通常带圆盘这种需要加减速机,增大转矩,你这个100W可能太小了

楼主:
不是带圆盘的,就带一个很小的气动卡盘,功率肯定是够的,几天试了一下,速度慢的时候在脉冲快结束的时候会有不顺的现象,速度快了就没有了

楼主:
我想能不能通过提高或降低单圈脉冲,以合适的速度驱动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忘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今天咨询了三菱公司,是因为转速低于30R/MIN造成运行不稳定,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不加其他配件通过调整参数实现3S/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