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我公司有两台plc,型号分别为Fxos-20MR及Fx2-48MR,请问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比较好?GX Work2能用吗?另外用什么通讯电缆进行连接,请各位指教。

楼主:
两个plc的图片

网友A:
你这两个都太老了,用这个软件fxgpwin
第一个你打开那盖子,应该是25芯的编程口,下面的这个应该是8芯的圆口,用SC-09电缆

网友B:
2个都是三菱90年代的产品;
软件用fxgpwin-C就可以了;
电缆用SC-09,要带大头的那种;

网友C:
gx软件也可以

网友D:
GX 2可以用。只是格式不一样。

网友E:
FX2这种要注意一下里面有没有存储卡。

网友B:
有没有存储卡对读入程序没有影响;
写入时如果写不进看一下;

网友F:
哇!
这是什么年代的产品呀!都能当古董了;靠小日本的电子产品质量真好!

网友G:
FX2口跟A1S一样。软件FX的 和GX Developer都可用。FX2比F1好不了多少,没什么功能指令,就是比F1先进点可连电脑。

网友B:
呵呵;FX2功能比F1要强不知多少倍,是FX2N的前身;
而且FX2也有很多特殊模块可以配的;

网友H:
总体说Fx2我看还是不错的,现在还在用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