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请问输入端是不是没有用PLC的内部电源

楼主(2012-11-10):
这是FX2NC-64MT PLC
根据这表上的话,第1竖排的第9个点为COM点,第10个为空位。问题来了!
看插线上,第9个点都没有接线,请问输入端是不是没有用PLC的内部电源,如果是加外置电源的话,是如何接线的?输入端两排我都看过了COM端与空位都没接线。这个PLC是从设备上拆下来的。我没有改变它的任何接线,求教高手指导

楼主:
广告死开啊,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
自己想了半天,才琢磨出来。

网友A:
琢磨出什么了,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网友B:
拆机前还能用吗?

网友C:
呵呵;首先你要搞清楚,你这是欧版的PLC,不是我们国内用的;
你的输入信号是要外部DC24V接入的;
国内的只要把COM与X0 X1。。。短接就有信号;

楼主:
最近在忙着学习,呵呵版主厉害啊我也是想到这个可能性,但不知道行不,后来就试了下。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