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1):
接触PLC时间不长,想了解模拟量是怎么输入进到 PLC里,通过什么,程序例子用的是什么,接线方法,以及温度压力这些,能不能有高手给系统的讲一下.

网友A:
系统的讲解?

那可是半本三菱特殊模块手册的工作量!!!!!!!!!!!!!!!

网友B:
三菱的通过AD模块增加可以实现;
至于压力,需要传感器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
温度的话三菱有专用的温度模块,当然你也可以用温度传感器转换到0~10V电压/4~20mA电流信号输入到A/D模块上;

网友C:
网上就有所以三菱AD DA模块的说明书

网友D:
没法讲,自己认真看资料。。。

网友E:
真的不好讲;关键在于自己对资料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