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压柜一次回路这个指示灯为什么会接在高压上?

楼主(2012-11-11):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个指示灯的工作原理,为什么会直接接在高压上?它表示什么?

网友A:
是高压带电显示装置,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高压带电装置,不是直接装在高压上,而是通过安装在高压绝缘子内部的电容进行降压,产生一个微弱的感应电。

网友C:
楼主还要多找点高压柜的资料看看才行。。。

网友D:
是电源指示吧,可参见2楼mat3210的说明。

网友E:
你知道他是个指示灯还问是什么干嘛?

网友F:
该装置是利用高压电场与传感器,在安全距离外进行感应式(非接触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