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1):
谁能通俗的解释一下:电流矢量滞后于电压矢量90°意思

网友A:
不如拿直流电好说点。
最简单的元件是电感和电容。
电感是电流滞后电压的。电容是电压滞后电流的。
拿电容好说点:当电加在电容器上的时候,电容先是导电,有电流的,电压是慢慢建立的;随着电容充电,两端电压和供电电压一样,没有电势,就不会有电流动,电流时随着电容两端电压的建立慢慢减小的。看起来就是电流先有,电压后建立,电流先大,电压后大。这是电压滞后于电流。
相反,把带电电容接放电电阻(或直接用线短接),电流也是先跑了。
以上是直流。把充放电再加上正反方向当个周期(一般就说是周而复始圆360度的交流),电流占先1/4,就是超前90度。
你说的滞后,拿电感说就是了。至于矢量,是在坐标(2维)用来表达圆函数的一种方法。相差90度,就是一个在x轴,一个在y轴。
再简单地说,一个sin函数,求导后是cos,两个相差90度(sinA=cos(9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能通俗的解释一下:电流矢量滞后于电压矢量90°意思
电流滞后电压90°,说明是感性负载,三角形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能通俗的解释一下:电流矢量滞后于电压矢量90°意思
电流滞后电压90°,说明是感性负载,三角形连接。
普通鼠笼电机都是感性负载,和什么接法无关,这就是要投上电容平衡功率因数的原因

楼主:
学习了,这个问题纠结很久了,您讲的真是通俗易懂!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拿直流电好说点。
最简单的元件是电感和电容。
电感是电流滞后电压的。电容是电压滞后电流的。
拿电容好说点:当电加在电容器上的时候,电容先是导电,有电流的,电压是慢慢建立的;随着电容充电,两端电压和供电电压一样,没有电势,就不会有电流动,电流时随着电容两端电压的建立慢慢减小的。看起来就是电流先有,电压后建立,电流先大,电压后大。这是电压滞后于电流。
相反,把带电电容接放电电阻(或直接用线短接),电流也是先跑了。
以上是直流。把充放电再加上正反方向当个周期(一般就说是周而复始圆360度的交流),电流占先1/4,就是超前90度。
你说的滞后,拿电感说就是了。至于矢量,是在坐标(2维)用来表达圆函数的一种方法。相差90度,就是一个在x轴,一个在y轴。
再简单地说,一个sin函数,求导后是cos,两个相差90度(sinA=cos(90-A))。

网友D:
不好讲的问题,讲的非常清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