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通讯

楼主(2012-11-11):
各位师傅好,1,plc-200用以太网cp 243-1模块通讯,在s7-200软件上设置以太网向导时,对模块命令字节设置(即占用QB的地址)有什么要求没有?例如我用16入16出的cpu216,加一个扩展模块8入8出的,后面加以太网模块。以太网模块位置为1。现在Q2.0到Q2.7都被占用输出。模块命令字节设置能否设置为QB2?是否影响程序Q2.0到Q2.7点位的正常输出,;2,模块命令字节设置能否设置为QB3?或QB4?4,以太网模块设置完后,会在程序块出现向导。有的要在程序里写关于以太网的配置程序,有的不写,两者都能通讯,请问写于不写有什么区别?不加以太网程序,影响程序通讯和正常通行运行吗?

网友A(2013-11-20):
以太网cp 243-1模块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