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检 测问题

楼主(2012-11-11):
怎样用三菱PLC,FXIN 写一个检测产品好坏的程序,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是什么产品,检测什么

网友B:
你用什么去检测先搞明白;
PLC是不会知道你产品好坏的;

网友C:
问题问的太不专业了;一点理念都没!
这种情况还不如外包!

网友D:
还是外包吧

网友E:
看到标题,我还以为楼主有什么高招能让PLC做检测呢,

网友F:
检测三菱PLC的好坏?

网友G:
题目不清,无法回答~!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师们误解了,工作原理是这样的:是工件上拧螺丝的程序,工件是平移走动的,螺丝从上面往下拧,拧到位算是合格产品,拧不到位算是不良品,我用接近开关检 测,螺丝直径4mm*7mm,接近开关感应距离2mm,螺丝刀上下运动拧螺丝,我用接近开关检测螺丝刀下 降位置,从而检测产品好坏,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每拧一颗螺丝,接近开关接通关闭一次,这样很难实现检测的目的,(理想的状态是:接近开关一直接通是良品,不通是不良品),我是个菜鸟,刚学PLC,用什么指令编 写这步程序还请大侠们多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D:
用一个数据寄存器,接近开关接通一下给寄存器送个0&1 然后进行逻辑运算ok了。

楼主:
9楼的大侠能 不能写一下程序给我,就这一个程序,假如XO是接近开关,y0是输出,x0检测到时y0不动作,xo检测不到时y0动作,请您指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