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请教三碁S1100  2.2KW的变频器报cF3.1故障,  说明书中只有cF3, cF3故障分 cF3.1到cF3.7,请问cF3.1具体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三碁变频器
测两路电流霍尔信号是否为0?

楼主:
你好,霍尔没问题,修好了,是模块上的温度检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