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请问,s7-300中fb41模块中输入的GAIN、TI、TD几个参数有没有单位?

网友A:
看说明或者帮助吧。
gain应该是没有单位的,但是由于输入没有规整(100%),就要注意取值不是简单的(比如1对应1的通常说的增益),有可能需要调整(比如1000对应1)。
Ti,TD好像是毫秒还是秒,有单位的,帮助里有说明。记不清楚了,就记得在上位机调节这些值的时候,一般输入分钟或秒,要在程序里做转换。

楼主:
fb41中gain引脚是输入2便是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