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现使用海泰克PWS6A00T触摸屏工作正常,隔段时间不按屏幕的话就会屏保(黑屏),如何设置才能让该屏不屏保呢?

网友A:
系统菜单 Screen Saver Time(MIN)项设定;

网友B(2015-02-26):
具体操作是:屏后编码开关第七只打在ON,开机,选择confg,选择Screen Saver Time,0~60(单位:分钟)。选择0是无屏保。再 save&ru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