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配电室里的低压配电柜抽屉坏了,怎么修呀!有那位大哥知道,请说一下。现在我们的抽屉上面的机构转不动了,有些电流表也不显示了,怎么办呀。会的帮帮忙呀!

网友A:
各个厂家的抽屉和抽屉不一样,他是机械原理,在这里讲不明白

网友B:
那个抽屉上面有图案,告诉你怎么操作。
电流表不显示,有可能是抽屉没推到位,互感器没电,也有可能是数显坏了。

网友C:
侧边有个小锁钮,打开后看到机构了。

网友D:
或许,可以在断电后将抽屉拿下来,找到原因后再修理。

网友E:
坏那换那,修第一个可能困难,后面就熟能生巧了,别急慢慢来

网友F:
拆开看看,不是什么高科技!

楼主:
你好。就是不知道这个机构在那里能买上呀,有知道的请说一下联系的方法呀

网友E:
联系控制柜生产厂家

网友G:
很简单的啊,抽出来,大的复杂一点,直接换新的,小的很简单,里面也是空气开关,电流表不就换就是。

网友H:
这个把位置对正转出来自已看一下就应该修得上的。一般是抽出的螺旋和动程的拔叉两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