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测量空载特性试验步骤及注意事项
1)接线
2)将自动调整励磁装置放在手动位置,退出强行励磁和强行减磁装置,将磁场变阻器R调至最大位置,将差动、过流、接地保护投入运行。
3)将发电机升速至额定转速,且保持不变。
4)合上灭磁开关SD,调节磁场变阻器,慢慢调节励磁电流,逐渐增加励磁电压,每增加额定电压的10%~15%,应停留片刻,同时读取并记录各仪表的读数和转速值;定子电压的最高值应该是汽轮发电机电压升至额定电压的130%,带变压器时为110%的额定电压,水轮发电机电压升至额定电压的150%(以不超过励磁电流为限)。
5)对有匝间绝缘的发电机结合进行匝间耐压试验时,应在最高试验电压下进行,持续时间为5分钟。
6)逐渐减少励磁电流,降低定子电压,每减少额定电压的10%~15%应停留片刻,读取并记录各仪表的指示值和转速,当磁场变阻器退至电阻最大时,拉开灭磁开关。
7)拉开灭磁开关后,保持额定转速,在定子绕组的出线出测量残余电压。
注意事项
1)正式试验前,应先将发电机慢慢升至额定电压值的20%~50%,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且观察发电机是否正常;如有异常,应迅速降压,切断励磁,查明原因。
2)在测录上升和下降曲线时,励磁电流只能单方向调节,严禁中途返回;否则,会因铁芯磁带的影响,使测量结果产生误差。
3)对于曲线的直线部分,选取的测点可少些,而当电压升至额定电压附近值时,应适当减小间隔增加测点密度。
4)由于设备缺陷等原因,发电机无法保持额定转速,可以选定一另外的转速。

网友A:
发动机的 空载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