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目前主要靠监视仪表指示和被试变压器发出的声响,判断变压器的交流耐压试验是否合格。
   (1)试验中,表计指示不跳动,被试变压器无声放电,持续加压1min后认为交流耐压试验是否合格。
   (2)在交流耐压试验中,电流表指针突然上升或下降,并且被试品有放电响声或者保护间隙放电,则说明被试变压器有问题,应查明原因。
   (3)对于35kV以上的变压器,当电压升到规定的试验电压后,若油箱内有轻微局部放电声(如吱吱声),但指示表计没有变化,则应将电压下降后再次升压复试,若复试中仍有放电声,则应停止试验。待采取措施(例如加热、滤油、真空处理或进行干燥)后,再进行试验。
   (5)集中故障判断如下:
    1)油隙击穿放电。在加压过程中,被试变压器内部放电,发出像金属撞击邮箱的声音,电流指示突变。这种现象一般是由于油隙距离不够或电厂畸变,而导致油隙贯 穿性击穿所致。重复试验时,由于油隙抗电强度恢复,其放电电压比第一次降低,则是固体绝缘击穿。
    2)油中气体间隙放电。试验时,放电声一次比一次小,仪表摆动不大,重复试验又消失。这种现象是油气体间隙放电,气泡不断溢出所致。
    3)带悬浮电位的金属件放电。在加压过程中,被试变压器内部如有像炒豆般的放电声,而电流指示又很稳定,这可能是带悬浮电位的金属件对地放电(如铁芯接地不良等)所致。
    4)固体绝缘爬电。若出现哧哧的放电声,电流表指示突增,这是由于内部固体绝缘(多数是绝缘角环纸板)爬电或绕组端部对铁轭爬电,再重复试验时放电电压就会明显下降。
    5)外部试验回路放电。试验时,被试变压器外部试验回路的绝缘被击穿,将发生明显的响声和火花,这是可观察到的。此外,空中有轻微的电晕或瓷件表面有轻微的树枝状放电,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A:
 恩   楼主讲得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