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我的设备原理是通过一台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KHz高频380V电压为一台升压变压器供电,变压器次级输入单相1万2千伏电压,给 一个装置做等离子电源。当高压输出部分的玻璃绝缘破碎漏电时,变频器保护跳闸,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所以会造成变频器损坏,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办法做个高压漏电保护电路,在变频器跳闸之前断开变频器与变压器之间的接触器,从而保护高压漏电的危险和保护变频器?

网友A:
高压漏电保护和低压是一个原理 监测零序电流即可 但你这个应该不是漏电 而是短路过流跳变频器吧?过流保护不就得了?

网友B:
漏电开关是不能和变频器接在一起的,如果接上的话.变频器在工作的时,你的漏电开关是送不上的

网友C:
过流保护?

楼主:
因为绝缘体击穿,可以说是漏电,也可以说是短路,有什么办法能让保护电路比变频器先 一步动作吗?高电压端怎么做零序电流检测?

网友D:
楼主的离子电源是用在地个行业?

楼主:
谢谢各位大力支持,这个高压等离子电源是用在环保行业的。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负载突变导致的变频保护吧,可以问下有没有高压用的快熔,如果发生高压击穿时,快熔可以直接断开高压回路。还有你可以尝试给变频器输出端加上输出电抗器(要匹配你的工作频率)。

网友F:
我建义,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再加过流保护器,电抗器在前面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电捕焦的工作原理

楼主:
我想用互感型电流变送器检测变频器的电流,用PLC比较电流值,做出断开供电回路处理。不知道会不会抢在变频器跳闸前动作,有待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