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学校里有台三菱FR-E740的变频器,当用外部STF和STR启动时,变频器没有反应显示屏上的频率为0.0,但改用面板RUN启动又是正常的,请教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变频器烧了吗?

PR79设置成2和3都不行,就是外面接通STF和SD 但变频器不反应,显示屏上显示00,不闪烁。

网友A:
运行模式选择 有没有改变

网友B:
运行模式选择,检查一下

网友C:
启动时,变频器的显示0.0闪烁不?

网友D:
呵呵;PR79设定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运行模式选择,检查一下

网友F:
启动了没有给定频率吧?

网友G:
断开负载,变频器单独上电试一下,看面板上显示什么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PR79设定多少?

网友I:
参数设定的不对

楼主:
运行模式79设置的3(外部启动,面板调速),显示屏上只有0,但不闪烁。

网友J:
  路过! 学习学习!  我也遇到过,Pr79改成面板就可以开机,改成外部开不了,24V只有3点几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路过! 学习学习!  我也遇到过,Pr79改成面板就可以开机,改成外部开不了,24V只有3点几伏

主板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