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手求助.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师了。。。

楼主(2012-11-13):
本人刚开始学plc,现在根据视频和书籍基本指令理解的都还可以,现在学到定时器这块,可是根据书上的范例去做怎么也实现不了,还请大侠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三菱FX2N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应该可以运行,注意看一下程序是否有双线圈。不能运行的原因,PLC显示的是什么内容?

网友C:
你这程序有问题啊,你按下按钮,Y000只能发出一个脉冲。从这程序来看,是不是三菱的PLC?

网友D:
你把X000长按住,别松开看看。XOOO一断开,计时器就复位了。

楼主:
果真像你说的,只要按住就行了,谢谢

网友E:
X0要保持接通三秒,否则T0是不会输出的;

网友F:
4楼如你所说,按住不放,电机5S后不会停止。6楼的回答再接一句X0保持接通3秒后,Y0线圈得电。如果X0失电后,5秒后Y0线圈失电。有单按钮启动停止的意思。

网友G:
按住X0 3S以上,电机开始运行。松开后5S,电机停止,不松则电机不停。

网友H:
高手在人间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