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内的变频器为什么会爆炸!!

楼主(2012-11-13):
十月份工厂内天车故障, 上去一看,我的个脑子!!卷扬机变频器炸了。一团黑的。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废掉了
看样子是从进线整流那边炸起来,引起电弧!
整个电源触发板废了,看看IGBT模块还行不?

楼主:
进线整流为什么会炸?求教!
我司天车现状变频器装入一个盒内,有两个散热孔。热量散不出去。到夏天老是过电流报警。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呀。

网友B:
电路没有设计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线整流为什么会炸?求教!
我司天车现状变频器装入一个盒内,有两个散热孔。热量散不出去。到夏天老是过电流报警。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呀。
在散热孔上加装风扇.
变频器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运行,很容易坏的!

楼主:
哦,我们现在也正准备这方面改善!谢谢!

网友D:
多大功率?

网友E:
变频器是哪个品牌的,再选用变频器时,要多考虑下选型条件特别是功率和电流,以及品牌信誉。

网友F:
选个好点的变频器

网友G:
还爆炸?兄台,你选择的哪家的变频器啊?这么厉害!

网友H:
换新的了。。。没有必要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换新的了。。。没有必要修

网友J:
报废了,换新的

楼主:
电机是16.7KW的,东芝施耐得的.附铭牌.

网友D:
呵呵;看你这铭牌,用了不知有N多多年了;

楼主:
06年装的,我问过一个卖变频器的同学,他说通常电机阻转就有可以会发生电容爆炸。事实在当晚,电机的刹车线圈不工作,出现卷扬机不动作的情况,但没有烧。

网友K:
东芝施耐得?

楼主:
使用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L:
想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东芝施耐德

网友M:
炸成这样了,真雷人

网友N:
我公司也有一个松下变频器电源接错了直接冒烟!也够吓人的!

网友O:
保护也太不行了,还能爆炸!

网友P:
建议去购买台达的变频器!

网友Q:
环境条件不好,炸,很正常。炸成这样,真没见过。

网友R:
看到炸的轻的啦, 整流部分给电容充电  也许电容老化击穿,整流侧短路爆炸。以前还看到电容上面极板直接放电像鞭炮一样响。

网友S:
这不是变频器a 这是地雷

网友T:
呵呵,变频器在选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品牌与质量的啊,毕竟物超所值跟物有所值是不同的

网友U:
比较牛叉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J:
报废了,换新的

网友W(2013-01-11):
变频器炸成这样够牛X的。高温灰尘使用环境恶劣很容易坏变频器,再一个变频器的设计也比较重要。

网友X(2015-05-09):
过载会炸机,第一次听说 ,,不可能吧

网友Y:
这个家伙应该用了快十个年头了吧?东芝A7系列的机子。

网友X:
堵转不会有问题的,怕的是溜车,电机成了发电机就要了变频器的命了

网友Z:
灰尘太多了吧

网友AA:
报废吧,没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AB:
短路
。就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或什么情况导致了里面的直流高压部分短路了,只有这种情况是导致变频器烧毁的最严重的。

网友AC:
电子的东西炸机一点也不奇怪,我就见过一台机开机没带负载,无缘无故就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