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人丢大发了

楼主(2012-11-13):
今天早上上班·工人说空压机打不开了·我过去检查发现所有数据都丢失·问了一下昨晚关机的人说是关不了机就用的急停关机·今天早上来开机就打不开了·
第一反应就是看看PLC情况·发现没什么异常·然后打电话质询了一下供应商·人家一听数据丢失·第一反应就是说PLC坏掉了·然后就开始准备找人来修理了·刚好一个原来给我们做保养得人来公司了·说他去看看·看了半天也找不出什么名堂·他打了10来分钟的电话过后就直接把侧盖子打开·一看控制面板和PLC的连接线掉了·我R无语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网友A:
通讯线掉了一般会报警的。

网友B:
通讯线掉了在显示屏上应该会有提示

网友C:
通讯线接触不好或者掉了,也只是触摸屏没画面,PLC应该正常工作啊!

楼主:
妈的··关键就在于·控制面板上面上面提示都没有晒··一切正常··就是系统设置参数没有了·所有说大家都电话里面都说PL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晒·、

网友D:
实在无语
第一反应就是看看PLC情况·发现没什么异常。
检查发现所有数据都丢失
把侧盖子打开·一看控制面板和PLC的连接线掉了
昨晚关机的人说是关不了机就用的急停关机
关键就在于·控制面板上面上面提示都没有晒··一切正常

网友E:
小活干大了

网友F:
判断失误在所难免。

网友G:
“看看PLC的情况”应该包括接线什么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判断失误在所难免。

以后我们多看下问题的所在

网友I:
好吧,这丢什么人哪

网友J:
报料不全呀

网友K:
在维修当中经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况,只要自己仔细观察,多动动手就能找出问题。

网友L:
是个经验;
接触不良的情况,是应当注意。

网友M:
误判也没什么,只要掌握了维修方法,先简后烦.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是个经验;
接触不良的情况,是应当注意。

网友O:
PLC上有电源指示灯

网友P:
程序丢了吗?不容易丢的。

网友Q:
这并不丢人,楼主这不是又积累了一点经验。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看看PLC的情况”应该包括接线什么的吧!

网友S: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楼主:
因为以前接触的这东西控制面板和PLC只有一个地方会接触不良·就是插在PLC上面的数据线头子·我还把头子拧下来吹了吹·又插上去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才会想到要吗是PLC有毛病·要吗是控制面板的毛病·但是面板又可以操作·就是参数该不了·就想到PLC是不是坏求了·真心没想到这面板里面还有个插头·

网友T:
以后整体看一遍,再去查找是哪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经验吧

网友U:
有问题还是往大处想

网友V:
估计是心态太着急了

网友W: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们有操作员站,在画面上的数据全是问号,一看通信隔离器灯有规律的闪烁,知道通信有问题。算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X:
判断失误在的难免,以后需要多积累经验就是了。

网友Y:
应该把连线都仔细的检查一遍

网友Z: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很正常!

网友AA:
老师傅是小师傅慢慢学会的。

网友AB:
这种情正常会发生的,没有不好意思的!以后就不会发生类似事件了!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值的学习!

网友AC:
掌握第一手资料.

网友AD:
关键把问题说的太大了!
屏幕没数据就屏幕没数据,不要随便说程序没有了,对于系统工程师来说,“程序没有了“是个大问题!
关键还是要把故障现象说细了,说明白了!

网友AE:
人非圣贤,怎能无过?正常。

网友AF:
呵呵,这都不叫事。

网友AG:
曾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H:
没遇到过哦

网友AI:
这个有时候会这样,这种PLC+控制面板的 有时候会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