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本人新手一个刚学欧姆龙PLC,看书看得一头暮水!求教啊@mov和mov有什么区别,DM和D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前者表示是微分执行的,后者表示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DM  D  都是指数据存储器,前者是欧姆龙老版本的。 都可以简写成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表示是微分执行的,后者表示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DM  D  都是指数据存储器,前者是欧姆龙老版本的。 都可以简写成D。

那是执行条件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微分呢?

网友B:
执行条件是上升沿。

网友C:
除了@是上升沿外,%是下降沿。DIFU/DIFD也是常用的。

网友D:
前者只执行一次,后面的只要接通每个周期都执行;
DM与D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前者表示是微分执行的,后者表示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DM  D  都是指数据存储器,前者是欧姆龙老版本的。 都可以简写成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