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请问:触摸屏经过plc控制变频器无法启动,用手动操作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可以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先确认变频是通讯控制,还是外部端子控制启停。

网友B:
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变频器是经过PLC控制的。参数没问题的。

网友C:
线路脱落或机器设置有问题。按触摸屏时,相关的PLC点有输出吗。

网友D:
触摸屏上控制变频器启停的按钮地址是否正确,监控程序,然后点击触摸屏上的按钮,看对应的地址是否得电

网友E:
把你所有的资料都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G:
面板控制和端子排控制就是两个通道,你可以直接检查变频器参数中I/O对应点是否有动作,如MM440的是P0722,没有检查触摸屏与PLC之间连接,检查PLC是否输入,有则检查PLC输出信号,如有控制的中间继电器,就一步步检查。
交流交流,希望指正!

网友H:
先看一下通讯协议是否正确,然后检查一下控制软件有无问题

网友I:
首先要保证能通讯上,要定义地址的,变频器也要设置地址,变频器的控制参数都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