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S7200进水了,拆开看见板子上也有水,晾干后通电,SF灯红色,STOP灯黄色,RUN灯偏黄比较暗,不知道有没有点亮。可能是什么原因?求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还是去专业那里维修下

网友B:
把板子仔细的检查一下,看看有无连接的地方。

网友C:
我碰到过进水后程序没了,重下程序后正常。

楼主:
国外买来的设备,程序我没有。重启了还是不行,有输入信号,没有输出

楼主:
我拆开过,是3块板子组合的,连接都很好

网友D:
电路板上可能有短路,若有电子电路基础,可自己检测。

网友E:
把程序读出来,写到一个新的同型号PLC,再拿去修理

网友F:
不会弄程序的话,最好先别动手,找专业人士或维修公司检查维修得了,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G:
200上下两块板子,是不是连接插针的插孔里还有水,拆开凉凉,再上电看看。

网友H:
程序数据提前做好备份
临阵抱佛脚都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I:
直接换一台吧;

网友J:
你可以找代应商问问,一般他们都有技术团队,或电话不能指导,只能请他们去现场维修了

楼主:
电话问了西门子技术支持,说可能是硬件坏了,让老外再给个,这个留我玩嘿嘿

网友K:
CPU板的问题吧

网友L:
我秀电路板13815024746

网友M:
两个方案:1-尽量修复硬件 2-如果程序丢了,重新编制程序或者重传一个
----------------------------------------
北京中关村西门子应用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