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今天看本资料时,看到有个压敏电阻应用(如图)。
我感觉这么用法不能消除浪涌电压。按照它的解说,是因为压敏电阻在高压下突然降低,问题是并联的电阻变小,怎么会把电压拉低呢?我认为这图的工作原理是压敏电阻变小,支路电流会变大,烧断干路保险丝,从而保护负载。

楼主:
倒了重发。

网友A:
应该这样理解:压敏电阻的阻抗与电路总阻抗构成分压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理解:压敏电阻的阻抗与电路总阻抗构成分压器的关系。

并联会分压么?应该分流吧。
如果定义电源的功率是一定的,那可以。就好像我们家里突然开一个大功率的家电,电压会拉低,灯会暗一下。

网友B:
图是对的,最好再研究一下压敏电阻,开关电源都是这么应用的,电压突然升高时比如220电接380V,电阻立马变小,一下就爆了

网友C:
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是对的,最好再研究一下压敏电阻,开关电源都是这么应用的,电压突然升高时比如220电接380V,电阻立马变小,一下就爆了

问题是它不是用来爆的,是用来消电压波峰的,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并个电阻,这电阻减少怎么就可以消减波峰呢?

网友D:
你说的(电压波峰)不是220V,380V的波峰,而是感应电压外部引起,但是电流很小,如果电流大肯定爆熔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理解:压敏电阻的阻抗与电路总阻抗构成分压器的关系。

并联会分压么?应该分流吧。
如果定义电源的功率是一定的,那可以。就好像我们家里突然开一个大功率的家电,电压会拉低,灯会暗一下。
你说电路总阻抗与压敏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E:
压敏电阻在电路中起的是过压保护,不是把电压拉低,过电压电阻变小电流变大把保险熔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理解:压敏电阻的阻抗与电路总阻抗构成分压器的关系。

并联会分压么?应该分流吧。
如果定义电源的功率是一定的,那可以。就好像我们家里突然开一个大功率的家电,电压会拉低,灯会暗一下。
您说得对,对高电压,压敏电阻就像大功率家电一样,电压会拉低。您自己都解答了,您的问题“怎么会把电压拉低呢?”就没有了。
您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并联会分压呢?不是并联分压,电压是相等的。问题是不能把瞬间的高压,当成是恒定的电源。高压和220V都有电源内阻,高压加在压敏上同时也加在内阻上,压敏变小,高压大部分压在内阻上,瞬间消耗了。
现在意义的开关电源,220V后面的滤波,一方面是滤掉220带进来的,另一方面是滤掉内部开关产生的对220电源的污染。做得不好的开关电源/变频器,会严重干扰家电或者其它设备,除了辐射外,还有是开关回送到进线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理解:压敏电阻的阻抗与电路总阻抗构成分压器的关系。

并联会分压么?应该分流吧。
如果定义电源的功率是一定的,那可以。就好像我们家里突然开一个大功率的家电,电压会拉低,灯会暗一下。
你说电路总阻抗与压敏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