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软起动的若干疑问

楼主(2012-11-13):
各位师傅,请问一下此图,当电动机正常启动后,把软起动甩开以后,软起动自身所带的保护,比如说:欠电压保护、过电压保护、进线缺相保护功能等,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如果有用的话,主电路怎么能断开?软起动自身所带的保护是不是只是针对起动时才有作用呢?

网友A:
你看电流互感器的信号到软启动内部了,三相电也进去了,有你说的故障就把KM断开了

网友B:
现在的软启动器又进步了。应注意到,旁路接触器已没带热继电器了,因软启动器从L1、L2、L3取得旁路后的电压信号,从LH1、LH2、LH3取得旁路后的电流信号,所以即使启动器在电机启动后被“甩开”(实际并没被甩开),其自带保护功能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