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我用欧姆龙的PLC富士的伺服系统维纶的触摸屏做了一个打螺丝的机器螺丝的松紧度是用伺服的扭力来控制。调试好了但是触摸屏在扭力到达的时候触摸屏会断电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情况麻烦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触摸屏会断电?
先检测供电的电源;

网友B:
触摸屏会断电,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