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如题,现场一台ABB变频器,其模拟量输出口AO1可以编程某个参数如扭矩信号为4-20mA模拟量输出,变频器正常运行时,测量该毫安信号输出完全正常,与显示盘上显示的一样。由于工艺需要,某台信号处理系统(使用CAN总线采集各种变送器信号)需要将这个毫安信号转换为CAN总线可用的信号并经过A/D转换成数字显示出来。
   变送器与CAN总线之间的信号转换是采用一个叫CAN总线隔离节点的装置来实现的,该隔离节点为变送器提供DC24V电源并接收变送器的4-20毫安电流信号,通过内部转换成CAN总线可用的信号与CAN总线相连。
   目前的问题是将CAN总线隔离节点提供的DC24V电源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口AO+相连,4-20mA信号接收端子与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口的AO-相连,同时串联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的mA信号。发现变频器的AO信号输出一旦接入电源以后,输出就降低到4mA左右,大约4.15mA。若不接入电源,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毫安信号的大小,与可编程参数显示的大小变化趋势完全一致。
   我想知道为何一接入电源以后,变频器输出的毫安信号立即回到最小值呢?是不是变频器毫安信号的负载能力较差的原因呢?有什么方法能够实现接入24VDC电源以后,变频器的AO信号仍然处于正常显示状态呢?

网友A(2012-12-20):
个人认为:变频器AO1与GND本来就是个有DC24V的电压的,它本身的电源是变频器供给的,你再串个外部电源进去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