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设计讨论?????

楼主(2012-11-13):
这么进行配电设计合理吗?????

楼主:
没人讨论吗

网友A:
讨论啥呀?第二个总功率超了。如果同时用电怎么办?而且变压器满负荷运行,电压衰减,还有所有的用电器,除了纯电阻的加热以外,还有功率因数问题呢。不考虑吗?还有,设计一个配电,不考虑今后的负荷会扩容吗?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讨论啥呀?第二个总功率超了。如果同时用电怎么办?而且变压器满负荷运行,电压衰减,还有所有的用电器,除了纯电阻的加热以外,还有功率因数问题呢。不考虑吗?还有,设计一个配电,不考虑今后的负荷会扩容吗?等等。
。配电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讨论啥呀?第二个总功率超了。如果同时用电怎么办?而且变压器满负荷运行,电压衰减,还有所有的用电器,除了纯电阻的加热以外,还有功率因数问题呢。不考虑吗?还有,设计一个配电,不考虑今后的负荷会扩容吗?等等。
。配电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供电局只给你做了2台400kva的变压器,并且还是每台变压器一个630A的断路器,现在施工发现不够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讨论啥呀?第二个总功率超了。如果同时用电怎么办?而且变压器满负荷运行,电压衰减,还有所有的用电器,除了纯电阻的加热以外,还有功率因数问题呢。不考虑吗?还有,设计一个配电,不考虑今后的负荷会扩容吗?等等。
。配电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供电局只给你做了2台400kva的变压器,并且还是每台变压器一个630A的断路器,现在施工发现不够用啊
400Kva变压器配630A的断路器没有错。你要是超出不多,可以自己并加一路150A空开使用。变压器的超载能力还是很强的。要注意给变压器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讨论啥呀?第二个总功率超了。如果同时用电怎么办?而且变压器满负荷运行,电压衰减,还有所有的用电器,除了纯电阻的加热以外,还有功率因数问题呢。不考虑吗?还有,设计一个配电,不考虑今后的负荷会扩容吗?等等。
。配电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供电局只给你做了2台400kva的变压器,并且还是每台变压器一个630A的断路器,现在施工发现不够用啊
400Kva变压器配630A的断路器没有错。你要是超出不多,可以自己并加一路150A空开使用。变压器的超载能力还是很强的。要注意给变压器降温!
户外变压器

网友D:
400Kva,没有这个说法,应该写成400KVA.粗一看,还以为是kvar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00Kva,没有这个说法,应该写成400KVA.粗一看,还以为是kvar呢。
是的,正确的应该是kV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00Kva,没有这个说法,应该写成400KVA.粗一看,还以为是kvar呢。
是的,正确的应该是kVA.
粗心了,大小写没注意好

网友E:
供电局只给你做了2台400kva的变压器,并且还是每台变压器一个630A的断路器,现在施工发现不够用啊

不够多少?功率因数多少?提高功率因数减小无功,就可适当增加有功功率输出。还有给变压器加风扇冷却,提高30%容量轻而易举,当然这要把630A的断路器换大。

楼主:
那么多用电设备运行的时候,基本都满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