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DCS控制系统中PID的运算 是怎样算的?

网友A:
DCS的基本控制方式采用的大多还是常规PID控制规律,即数字PID控制算式的程序编制,仍然是以常规PID控制规律的模拟量表达式为蓝本进行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DCS 系统中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C:
从三型仪表就是通过组态,模块调用,到了DCS也是通过控制模块的调用来实施的。只要会组态,就知道PID功能的实施。

网友D:
g_bsc[0}.KP=_TAG(''T201TWP'')*5.0f中TWP是什么意思以及“*”是不是乘以浮点数5。0?

网友E(2014-11-30):
说白了就是个软调制器

网友F:
DCS现都有自整定功能不用人工调整pID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