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PLC控制系统中PID的运算  到底是怎么运算的啊?

网友A:
PLC的PID控制算式的程序编制,是以常规PID控制规律的模拟量表达式为蓝本。

网友B:
有哪位同仁有自己做过PID实验的,选用的设备是什么样的?

网友C:
设备调试时先运行一下自整定指令。

网友D:
直接用PLC自带的PID功能块,不要自己开发要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