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我厂3台桥吊起重设备,使用CJ12 接触器   有250A 150A 100A 的 经常烧接触器线圈。  使用环境  粉尘大、频繁正反转(刹车)  接触触头弧光大,常造成弧光短路,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线圈跟触头的消耗啊!
    问些老师傅了  老师傅说 线圈可以并联接 阻容抑制器,但不知道怎么选型。 380V  250A/ 150A  的线圈要多大的阻容?
    触头并联接上高能压敏电阻 吸收弧光? 请问这方法可行吗?  高能压敏电阻要怎么选型?

网友A:
直接改造成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B:
用凸轮控制器呀,接触器肯定烧触点!

网友C:
CJ12接触器如果灭弧罩齐全是不会造成弧光短路的,动静触头市场上有单卖的。

网友D:
线圈烧的原因就是通断太频繁造成的。

网友E:
我们公司的起重机60次正反转/分钟,都没事呀。

网友F:
凸轮控制器和手柄操作的比较好!

网友G:
换施耐德和abb的。接触器试试。可选择阻容元件吸收。起重机属于重负载。需留有余量。注意防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