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最近公司新建了一个厂区,其中要做一个在油田方面使用的泵(柱塞泵)的试验方案:其中要用到三台高压(10KV或6KV)交流变频电机,分别为1200KW的两台,750KW的一台,高压电的等级还未确定,高压电机用高压交流变频器驱动可调速。

    本人对高压的配电一点都不懂。

问题:1、我们常规使用的高压电网的电压应该10KV、50HZ的吧,若使用10KV交流变频器,我是否还要使用变压器进行进行变压?若是不加的话,我用高压的稳压器可以不可以?
     2、若我使用6KV的变压器,变压器应该怎么选择?
     3、听说高压部分,一般有供电部门来负责给做,不知道他们都负责做那一部分,费用贵不贵?
     4、高压变频器的选型与低压变频器的选型有什么区别吗?
     5、电机如何进行选型?

  望各位不吝赐教,在此先谢了!

网友A:
1.油田用防爆型
2.电机1200KW这个数据正确?
3.电机启动电流不得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电机功率不得超过变压器的1\3)
4.变压器应是降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