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测量用互感器的选择
   试验中的当试验电压超过仪器的电压测量范围时,应通过电压、电流互感器进行测量。电压、电流互感器都选用0.5级以上。其中电压互感器变比选择10KV/400V的,电流互感器选择5A/10A(5A)两档的。
   注意事项
   1.在测量过程中一定不要接触测试线的金属部分,以避免被电击伤。
   2.测量接线一定要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否则后果自负。
   3.测试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
   4.最好使用有地线的电源插座。
   5.不能在电压和电流过量限的情况下工作。
   6.试验接线工作必须在被试线路接地的情况下进行,防止感应电压触电。所有短路、接地和引线都应有足够的截面,且必须连接牢靠。测试组织工作要严密,通信顺畅,以保证测试工作安全顺利进行。
   7.平行线路的测量:当线路间存在着感应干扰电压时,有时可达几十伏,通常试验电压在380V左右,三相线路零序与正序阻抗的测量将产生严重误差。随着试验电压、电流的增大,测量值的误差相对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