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我将编好的程序下到维纶触摸屏上发现有些元件无法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威纶那个型号的

网友B:
要求PLC和触摸屏里二边对应才有。还有就是有相关的互锁关系了,也不会显示。

网友C:
是不是初始信号设置和元器件对应有问题。

网友D:
触摸屏与PLC内寄存器的地址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E:
有可能是地址与PLC内部的地址没有连接上
小cas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地址与PLC内部的地址没有连接上
小case
PLC与HMI两边的地址对应才会显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