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设备中用到一个宏指令:SetData(a1, "MODBUS RTU", 6x, 2#8193, 1),对应的变频器是台达的小变频器,请问8193对应的是变频器的哪个地址?

网友A:
SetData(a1, "MODBUS RTU", 6x, 2#8193, 1),此操作是将a1的值以modbus RTU协议写到从机地址为2寄存器地址为8193的地址里面去 因modbus协议的问题,写入的地址可能是8193 ,也可能是8192.这样测试之后才能确定。

楼主:
谢谢您!我明白了,2对应的从机(变频器的地址),8193对应的应该是地址应该是2000H,这个是变频的写命令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