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对否

楼主(2012-11-14):
楼房进线为火线,零线 地线、期中,零线和地线是通的。 在进入用户时,零线和火线经过一个空开或是漏保。地线直接进入地线排,空开下口的火线供给各个分段(空调,灯,插座,卫生间等),零线进入零排,由零排在进入插座的漏保。如果,拉下用户总空开,测量零线和地线不应该是通的,以上我说的对吗》 不对 请改正。 还有一个问题,楼房的三孔插座,我不接地线,如果火线或是零线漏电了,漏保会跳吗》

网友A:
你是厂房还是住宅楼,如是厂房有可能是三相四线制进户也就是TN-C系统,进户后变为TN-C-S系统,也就是进户后再把接地保护和零线分开.在这之前零线和接地是相通的.三孔插座不接地线,发生单相漏电漏电保护也会跳,你有接地为什么不接呢?接了更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厂房还是住宅楼,如是厂房有可能是三相四线制进户也就是TN-C系统,进户后变为TN-C-S系统,也就是进户后再把接地保护和零线分开.在这之前零线和接地是相通的.三孔插座不接地线,发生单相漏电漏电保护也会跳,你有接地为什么不接呢?接了更安全.

网友C:
  不接地线啊? 为了安全 你还是接上吧

网友D:
呵呵,若画一个图,则也会表达得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