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过流

楼主(2012-11-14):
我这边一台雕洗机,上电运行一个小时左右变频器就报错过流,请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全新的》

网友A:
暂时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你都用了一个小时了,那肯定是负载重!

楼主:
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原型号原功率,都没有改变过!

楼主:
变频器过流
电机和变频器都是用的原型号原功率的,应该不会存在过载的情况的

网友C:
转速很高?是不是控制模型不好造成的呢?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多少?

楼主:
调试好了~~是参数的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