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最近厂里突然新增加一套设备,因原设备没有条件安装编码器了,就想是不是能把速度值通过编程,在Q68DAV模拟量输出一个0~5V的模拟量信号,对应0~1500M/min的运行速度,速度地址为W4B4  模拟量输出模块对应的地址为R10310 Q68DAV(1) CH1 CONVERSION ADDRESS   R10330 Q68DAV(1) CH1 CONVERSION丂GAIN

没有学习过三菱这方面的程序编程,对量程的范围也不清楚,一个模拟量有一个地址转换,一个增益。第一次接触这个,还请懂得的朋友帮帮忙,指导指导,最好能提供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不是小事儿。。。

楼主:
期待传说中的高手出现……

网友B:
要想输出模拟量,那就像对应通道的缓冲区中写入对应的数值,执行对应通道的转换,就能输出模拟量了
先找个这个模块的手册看下,里面有程序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