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急!!!向高手请教一下西门子变频器6SE6440-2UD41-1FB1与6SE6440-2UD41-1FA1的异同

网友A:
A与B的区别好像是制造工厂的不同。B是中国工厂。A是境外的。好像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与B的区别好像是制造工厂的不同。B是中国工厂。A是境外的。好像是。
是这么回事

网友C:
A是进口 B是国产
现在一般都是用国产的

网友A:
应该是15kW以上的,MM4在天津工厂生产,以下的,进口。另外,MM4很快会下架,停产。新一代的替代品是G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