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求柴油发电机操作规程,请知道的大侠吿知!

网友A:
偶有,加我QQ私聊。254462173.

网友B:
开机前检查
1.1、检查蓄电池接线是否正确
1.2、检查负载线接线是否正确
1.3、检查机油及冷却水是否处于规定的液面
1.4、检查燃油是否接通
1.5、查看空气开关状态(必须处于断开位置)
手动开机,停机步骤
2.1、将柴油机机旁箱或机组控制屏上的电源转换开关转到接通位
2.2、启动柴油机,查看各电气仪表或控制器是否正常,机组是否有异响
2.3、柴油机怠速运转一段时间(水温接近40℃左右)后升到稳定转速
2.4、检查机组电压、频率是否正确
2.5、注意观察各工作状态灯及油压,水温是否正常,机组是否有异响
2.6、若机组各状态正常可合闸供电
2.7、停机前须卸掉负载后再分闸,然后将柴油机转速降到怠速
2.8、若机组已运行较长时间,须息速运转3分钟左右再按停机按钮,以便机组  有足够的冷却时间

注意事项:
使用的机油等级不低于CD40
若机组长期停机不用,应将蓄电池电源线断开
3、若环境温度低于5℃,停机后应将冷却水放尽或在冷却水中添加防冻液
4、在机组运行中经常检查各系统状态是否正常,建议每小时记录一次各仪表参    数
5、机组刚停机时,切勿打开水箱盖,否则冷却水会喷出造成烫伤

备注:
1、详细操作说明请参阅《柴油发电机组说明书》及各零部件使用手续

网友A:
2.3、柴油机怠速运转一段时间(水温接近40℃左右)后升到稳定转速
???
你以为开汽车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3、柴油机怠速运转一段时间(水温接近40℃左右)后升到稳定转速
???
你以为开汽车呀?
????不解。按标准来讲。就是要这样做的啊。

网友D:
要40度的水温是有道理的,因为润滑油在低油下的润滑不太好,在高速时,润滑不好对柴油机来说是致命的!不过一般在30度以上就可以高速运转了!

网友A:
看来楼上的都没有真的玩过柴油发电机,难滴说了,谁要操作规程,偶有,私聊。

网友E:
坛里的神仙真多啊!藏龙卧虎。

网友F:
不同的柴油车都有不同的操作规程,应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编写,规程的作用就是让人家看上去就知道如何操作而不是给大方向性的东西,这样跟没有规程没什么分别!还有,柴油车的最佳运行温度为80-95度左右,40度连热身都没达到。

网友G(2014-04-24):
详情请点击:http://www.cnffd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