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接到现场报告,一台FANUC剃齿机报冷却液故障,到现场之后,首先怀疑是冷却液提升泵联轴节坏了(由切屑液中心供液)。看了下提升泵控制柜无液位高及其他报警(液位报警是单独的),于是开始查冷却液信号,最终查到冷却液没有准备好,根据信号点一直找到提升泵控制柜,才发现提升泵电机跳闸(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开始不看电机转不转),再仔细看电柜指示灯,的确有故障报警,只是灯的颜色为白色,一开始没注意到。。。。本来几分钟就搞定的事情,结果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

网友A:
先间后烦,不要故障扩大化.

网友B:
维修思路问题。。。

网友C:
报警的指示灯怎么能弄成白色,应该是红色!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报警灯应当是红色的,且要闪烁。

网友E:
正常机床运行指示灯都是用三色指示灯,分为绿、黄、红三色,安装在机床最醒目的位置。

网友F:
慢慢的总结工作经验,最后你就是一位老师了!

网友G:
     干工作难免出错误,尽量避免就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报警的指示灯怎么能弄成白色,应该是红色!
就是呀,报警灯应该是红的或黄的比较显眼。

网友I:
看了各楼主的质疑,是呀,大家都知道报警灯应该是红色的,怎么成了白色?建议立马换成红色指示灯。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正是这种固定模式,只要没有红灯就会认为没报警。我也是这么想的,况且提升泵是回液,现象是没有冷却液,就以为是哪个阀没打开,直奔电磁阀去了,呵呵

网友J:
维修中,有时是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K:
对于经验而言,即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对工作都会有帮助,能总结出来就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