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数据包括分时段生产产品的状态,(铝块平均温度,生产产品总个数,总共花费时间)
也包括各个铝块加工时候的状态    (单个铝块的温度,生产时间)

单个产品,都有三个温度,压力,生产使用时间

每天生产几千个,那数据就很庞大!

怎么办呢?PLC该怎么存储?

网友A:
PLC有点难度了。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能存储20套模具的数据库。都弄头大了,20套模具的数据库,总共用了400多个数据寄存器。写了好几天才完成,主要是数据多了,弄混了好几个。

网友B:
plc建数据库不是强项,但是数据量不是很大,用指针方式还是可以的

楼主:
能看看您方案怎么写的吗?

这个产品做完,就会有生成五个数据。那一天生产300,生成的数据就够呛啊!2N够存吗?

楼主:
能否编了小程序,让小的学习学习?

网友C:
200KW的数据量,其实是不算多。又不是很短时间内。
关键还在,你怎么去导出来。又不要上位机?不知PLC有没有接U盘的?或者热插拔的flash/ee?但就是这个U盘,flash,也够折腾人的,每天你得去导一次吧。所以,还是来个上位机好。

楼主:
有触摸屏,我选了三菱的GT1665。支持U盘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有点难度了。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能存储20套模具的数据库。都弄头大了,20套模具的数据库,总共用了400多个数据寄存器。写了好几天才完成,主要是数据多了,弄混了好几个。

能否看下大侠您编的案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W的数据量,其实是不算多。又不是很短时间内。
关键还在,你怎么去导出来。又不要上位机?不知PLC有没有接U盘的?或者热插拔的flash/ee?但就是这个U盘,flash,也够折腾人的,每天你得去导一次吧。所以,还是来个上位机好。

200KW是什么单位啊?看不懂,选的GT1665支持U盘直接读出

网友D:
有触摸屏就往触摸屏里存就行了,存PLC中有什么用,PLC存些品种规格什么的数据还有点用,历史数据能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触摸屏就往触摸屏里存就行了,存PLC中有什么用,PLC存些品种规格什么的数据还有点用,历史数据能存多少

有存储数据的方案或案例吗?我学习下

网友E:
三菱的屏可以做报表的,组态里可以做报表界面,利用绘图控件,数值打印,注释打印等控件,利用报表界面属性设置触发条件及采集条件,做个报表就可以了!你可以去看看手册里关于外部输入输出中的报表功能。大量数据存入PLC,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屏可以做报表的,组态里可以做报表界面,利用绘图控件,数值打印,注释打印等控件,利用报表界面属性设置触发条件及采集条件,做个报表就可以了!你可以去看看手册里关于外部输入输出中的报表功能。大量数据存入PLC,不建议!
我查了手册,日志功能 应该能满足我的需求,只是没做过。具体怎么操作,把握不是很大

网友F:
简单的用一下就好

网友G:
小意思,好好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意思,好好再想想。
能稍稍做下提示吗?

网友H:
你这样需要的数据最后还不是为了做报表之类
建议你不如直接上位机通讯,做一个产品就读一次该产品的数据,然后EXCCEL做表。
你PLC没做完一个产品就发出一个完成信号,上位 机读到了就开始读 你那些关于产品的寄存器(生产时间,温度。。。)然后就在生成一个EXCEL表记录这些数据,那一天下来就一个表啦,方便。
我做了一个记录公司产能的,差不多这样,60多台机,永宏的,VB上位机。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需要的数据最后还不是为了做报表之类
建议你不如直接上位机通讯,做一个产品就读一次该产品的数据,然后EXCCEL做表。
你PLC没做完一个产品就发出一个完成信号,上位 机读到了就开始读 你那些关于产品的寄存器(生产时间,温度。。。)然后就在生成一个EXCEL表记录这些数据,那一天下来就一个表啦,方便。
我做了一个记录公司产能的,差不多这样,60多台机,永宏的,VB上位机。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加油

我也是想做一次,然后就记录在表格里。

但是呢,具体实现办法我没有做过,东西也没在手上。心里比较没底。您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您做过的方案,做个模仿

网友H:
我的跟你的又不同哦,其实核心就是把PLC和上位机的通讯搞出来就成功一大半拉,我的是M-BUS ASCII 的通讯格式,我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格式通讯,你自己研究一下你的设备了,VB就用MSCOMM 控件来通讯,我用定时器 每格一段时间去访问子站,我的不一定合适你的,你去查查资料吧,那至于VB控制EXCEL,就更多资料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跟你的又不同哦,其实核心就是把PLC和上位机的通讯搞出来就成功一大半拉,我的是M-BUS ASCII 的通讯格式,我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格式通讯,你自己研究一下你的设备了,VB就用MSCOMM 控件来通讯,我用定时器 每格一段时间去访问子站,我的不一定合适你的,你去查查资料吧,那至于VB控制EXCEL,就更多资料了,加油

GT1665+FX2N+4AD+3个红外测温传感器,差不多这样!

网友H:
那你就往三菱的通讯方面找资料啊,通讯格式不外乎开始码+地址+功能码+寄存器+(读取或写入寄存器的字节数,或借中间继电器的位数)+侦误植(和运算,或者CRC)+结束码,你自己查查资料啦,三菱我记得也差不多,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就往三菱的通讯方面找资料啊,通讯格式不外乎开始码+地址+功能码+寄存器+(读取或写入寄存器的字节数,或借中间继电器的位数)+侦误植(和运算,或者CRC)+结束码,你自己查查资料啦,三菱我记得也差不多,加油
谢谢鼓励!!一定要搞好

网友I:
如果你的触摸屏/PLC完成有困难,又不愿意再加个计算机等
可以用一个数据存储器的东西,估计在8-900,使用PLC的RS232联接,2/4GSD卡

网友J:
一定要搞好

网友K(2013-03-14):
可以加个u盘控制器,PLc自由口定时往里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加个u盘控制器,PLc自由口定时往里写数据
三菱 有这东西吗?

网友L:
存触摸屏里是最好的选择,同意9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