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液态的硝酸钾,温度在380度以上,在一方形容器里,容器是固定在生产线上的,每个容器大约盛装有近2吨的高温硝酸钾,现在需要想办法把这玩意“弄”出来,请注意这东西温度高,还有腐蚀性,而且温度降低会凝结,看起来比较简单的东西,因为涉及的各个方面较多,还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这个会不会爆炸的 或者对人体有害

网友B:
黑火药的主要成分!强氧化剂?与有机物接触会产生爆炸?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你那个容器不就是耐腐蚀的吗?盛器肯定要加温!小心从事!

网友C:
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D:
液体,难道不可以从下面装管放出来,这当然是谁都可以想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流放出来?要说出来原因来。

网友E:
如4楼所说为什么不能流出来,是灌装吗。。。。。

楼主:
装管道就需要装阀,腐蚀性强,降温后硝酸钾凝结,阀和管道都容易被堵,特别是出口处会逐步凝结

网友F:
做一个装置,把罐子慢慢倾斜,然后把里面的液体倾倒出来。好像炼钢炉倒钢水那样,钢水的温度就很高的。轻而易举的就出来了!

网友D:
用闸阀可以做到,使用大口径闸阀,电动开启。
由于凝结的问题,这凝结应该是低温才会产会,所以在管道上安装发热管保温。

网友G:
炼钢炉中的高温铁水怎么弄出来

网友H:
还是注意安全吧 小心伤到人